CP1H内部输出点空心····

楼主(2011-04-29):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上面显示输出重复,可我查了一下,我只有这一个输出啊··为什么还会提示我输出重复,还有别的点也是一样,没有重复输出····可我在强制的时候,任然是空心点,之前的条件都是满足的啊···为什么呢···

网友A:
请仔细查看编程手册中的关于PLC内部辅助点的定义。我只能说一句话,一个字节只包含8个位。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B:
SET 200.0
RSET 200.0
在其他任何PLC中不会认为是双线圈,但是对不起,你使用的是欧姆龙,的确在输出中存在两个输出指令使用一个地址的状况,这就是欧姆龙认为的双线圈。
因此,你如果要使用SET,RSET组合,请使用KEEP指令替代,或者就想开一点,无视双线圈的警告。
Ok?

网友C:
另外空心点在其他地方 真的没有复位的地方吗?
警告没有关系的

楼主:
真的不知道原因出在哪里,空心点的输出是无效的,不能直接无视···

楼主:
原因已查明,是程序的逻辑关系出了点问题,现已解决!

网友D:
根据提示就可以知道那重复了

网友E(2013-01-29):
什么逻辑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