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问题

楼主(2011-04-29):
我用蓄电池供电,24v直流,输入,输出点,均采用24v直流电,CPU226型号,除输入,输出点外,需要给其他地方供电吗,
我认为应该给整机供电,不知道能不能用24v直流电,
各个供电引脚接什么位置
谢谢大家

网友A:
PLC 选的是AC220V 还是DC24V ? 另外电路的其他地方没有用到AC220V 380V的?这些你要考虑清楚了

网友B:
看看下图,你就明白了.

24VDC

AC

网友C:
能用,PLC的电源模块本来就是将交流220变压为直流24

网友D:
电气设备都有一个电气参数的啊  查查铭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