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9):
我们单位领导规定下班后要把除了照明之外的电全部断掉
我们没夜班,都是长白班
下班断了后第二天上班再把配电柜等逐个送上电
像放假就更不用说了
请问是不是有断电的必要?
柜内总共大约有8个PLC

网友A:
不同的厂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不需要24小时运行的话,下班的时候关电也是一种不错的风气。

网友B:
要养成良好的职业习惯,要关的。

网友C: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网友D:
减少安全隐患,应该

楼主:
现在每天下班都会断电的
但是经常这样断电上电对PLC没什么影响吧?

网友E:
关总电源吧  这么麻烦干嘛呢?

网友F:
对于有些PLC关电源不好,可以单独设计一下。

网友G:
呵呵;
领导规定,你照作就是;

网友H:
“对于有些PLC关电源不好,”-------奇闻,愿听详解

网友A:
现在稍微好点的开关电源都已经带有防冲击设计,就算不带防冲击设计,只要元件质量过关,用上10年8年不是问题,何须杞人忧天?

网友I:
有好有坏,领导的话照做

网友J:
呵呵是不是我们的家电都24小时开机啊。。。。。。。

网友J:
无人值守时工厂设备断电是必须的

网友K:
不用就断电很正常啊.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只好听从。。。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有好有坏,领导的话照做

网友M:
下班断电是好习惯,避免有设备一旦忘记关电源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出现事故。

楼主:
现在每天下班放假都会断电,已经成为必须要做的事了
一开始有点不太习惯
因为以前单位是24小时生产的,不能停电的

网友N:
应该的,节约用电,安全生产,

网友O:
工厂里面的领导就是脱裤子放屁

楼主:
引用 网友O:
工厂里面的领导就是脱裤子放屁
没办法,领导是搞机械的,安排的事不干也不行

网友A:
领导的考虑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是雷暴季节,下班关闭电源是正确的,倒霉起来,一个强一点的感应雷就可以让你报废一批设备了,就算你找到设备可以更换也需要时间,这个停产造成的损失,谁都可以算出来。

网友P:
引用 网友A:
领导的考虑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现在是雷暴季节,下班关闭电源是正确的,倒霉起来,一个强一点的感应雷就可以让你报废一批设备了,就算你找到设备可以更换也需要时间,这个停产造成的损失,谁都可以算出来。

厂房没避雷,把变频器和PLC炸掉的我还真碰到过,花了他不少银子。

网友Q:
应该的,我们写字楼每天都要全部关电的。用电常识。

楼主:
楼上的DX说的有道理,现在每天下班都会断电
已经成为习惯

网友R:
进口设备在设计时就考虑到这一点。
停机时只须按下急停,不用关总闸。将输出运动原件的来电都断掉了,PLC常供电,电气柜的冷却系统也保持工作。

网友S:
看了一下,主张停电的占优势。
楼主说的是配电开关,不是设备上的开关;通常,设备上也有电源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看了一下,主张停电的占优势。
楼主说的是配电开关,不是设备上的开关;通常,设备上也有电源开关的。

我断的是所有控制柜的电源
主张停电的占多数
学习了,以前还不是很理解

网友T:
难道你们公司没有总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T:
难道你们公司没有总闸吗?
有总闸啊,低配总柜送到车间动力柜,动力柜再送到各个机台控制柜,我们每次从动力柜把电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