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9):
如题,我厂有一台整流子电动机,现调速范围不能达到要求,请问可不可以在不更换电动机的情况下改为变频器调速,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整流子电动机的转子,能变成鼠龙电机的转子形式吗?就像线绕电机那样,把他们的换向输出端短路。如果可以做到,那改成变频器控制定子频率调速可以的。

网友B:
那叫绕线式电机

网友C:
绕线式电机吧?

网友D:
整流子异步电动机经过改造可以使用变频器进行调速。我已改造成功2台,使用变频器调速。

网友E:
这个应用太多了,高压低压电机都有相关应用的。

网友A:
把整流子的转子改成“鼠笼”的转子就行了。

网友F:
不懂就别误导群众了。。。整流子电机本身就是调速电机,它的机械特性远不是普通变频器可以比的(力矩特性和直流机一个档次,调速范围114转~1400转)。不明白你说的调整范围不够的情况是什么情况。请仔细介绍一下。

楼主:
就是调到最低转速以后它的速度都还是快了,我们就想用一台变频器来对它进行调速,不知这样可以不?

网友F:
以下是刘志斌老师对整流子电机原理的解释:
     1、整流子电机也是异步电机,三相电源通过滑环进入转子三相一次绕组,形成旋转磁场;
  2、在转子三相一次绕组外有三相调节绕组,其端头接在转子换向器上;
  3、定子三相绕组为二次绕组,其感应电势、电流通过电刷与调节绕组连接;通过改变电刷的张角,从而改变调节绕组的感应电势、电流;这样定子三相绕组做为二次绕组中的感应电势、电流受调节绕组的感应电势、电流的合成而被控制大小;
  4、这样旋转磁场对二次感应电流的电磁转矩被控制,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
  5、从原理看,与转子绕线式异步电机通过改变串联电阻大小调速原理差不多,即为改变转差率、改变机械特性曲线调速;
  6、但它的优点是没有电阻的电能损耗.
我自己没有试验过。不过感觉是不行的,因为整流子电机的主绕组在转子上。

网友A:
其实这样改,即便是可以,也得不偿失。原因是,整流子的调速原理,和变频的调速原理不同,他们的供电电源也不一样,变频调速的电源,谐波是很大的,整流子的调速电机受得了吗?真不如彻底更新,把系统换成变频器调速的系统(包括交流电机),要么就继续使用传动的设备,将就呗。改造即变成了,反倒不伦不类的,提升的性能和技术与所花费的投入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