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9):
有谁做过激光焊接设备,一般控制硬件用哪些

网友A:
联动应该要用控制板吧,PLC应该很难办到,同动那就OK

网友B:
一台电脑 一个绘图软件 一个运动控制软件 一块运动控制板 再加3套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