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9):
项目为一个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变频器位LS IS5 15KW,电机为SEW 11KW,奇怪的问题是,我用两个接触器控制两台电机,需要哪一台动时就吸合哪一个的接触器,现在的问题是,当我把两个接触器下端头(也就是连接电机电源线的三相)全部拆掉,只接一号电机的接触器的下端头,单独控制一号电机是没有问题,反之,只接另一个电机,变频器控制也是没有问题。可当我把两个接触器完全接起来,控制时,一号电机正转是电流正常,反转是电流达到了正常值的两倍还多,而二号电机没有影响····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没怎么明白楼主说的什么意思啊?

网友B:
你15KW变频同时带二台11KW电机??

楼主:
不是,是15KW的变频器控制两台11KW的电机,但两台电机不会同时启动,现在已经查明原因,是程序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楼主把你的原理图发过来分享学习下撒,我很感兴趣!!毕竟是一条实践的成功案例!!或者发我邮箱:gyuancheng@qq.com     谢谢!

网友D:
我也想见识一下,发给我吧,谢谢!QQ297286302

网友E:
很有意思,程序错了?影响电流至两倍?怎么搞的?

网友F:
好奇怪啊

网友G:
你把输出到电机的线都拆了,怎么测出来的啊?

网友H:
两个接触器同时吸合了.两台电机同时有电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两个接触器同时吸合了.两台电机同时有电了
哦,这就明白了。谢谢你的回复。否则真的很纳闷的。原来是开关逻辑控制程序的问题。很好表扬一下。

网友I:
对呀对呀

楼主:
恭喜恭喜··答对了!
是两个电机同时吸合了,用的是施耐德进口的接触器,外面有盖子,没看到,查找了半天原因····郁闷死了!

网友J(2011-07-17):
你的情况可能性是8楼所说的!

网友K:
这样的事情,呵呵 真是见鬼了

网友L:
原理图什么的给我发过来共享下   很感兴趣  wozhendehaoxinku@126.com   谢了

网友E:
其实,像这种分时驱动的多机传动,变频器的输出侧,两电机的供电“开关”一定要互锁。也就是说,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台电机允许接通电源,而且两台电机谁接通谁断开电源,一定要在变频器“离线”状态操作。所谓的变频器离线状态,就是变频器为“停止工作”状态。

网友M(2011-08-25):
两台单独控制都没有问题,连在一起,变频器是同时控制两台电机,电机的状态应该一样,怎么会是接触器问题?楼主,给说说吧。想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