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9):
大家好,近期在使用MM440时系统上电后报F0085外部故障,经复位后正常,但有时又报,莫名奇妙.

网友A:
经查MM440变频器手册:r0947[1] = 85 External trip (F0085)

F0085 :外部故障

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由端子输入信号触发的外部故障

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封锁触发故障的端子输入信号

楼主:
可是我按照故障提示查询但未找到原因

网友B:
输入端子或线有问题,换一个输入通道

网友C:
^_^,我正好也碰到楼主相同的问题。今天,有一位出差调试的工程师回来,与我交谈中,我知道,他在调试过程中一共5台MM440的设备,其中三台总是报F0085,能复位,但经常报,找不到毛病,于是,就把该故障屏蔽了,而且5台设备都屏蔽了。很得意地说,问题被解决了。我问他,现场布线是怎么走的?电机的电源线和控制信号线是怎么安装布置的?他告诉我,都绑在一起走的,为了好看,干净利索,就全都走到一起了。我听后,当场晕倒...

在我们这个系统,设置F0085是针对电机极限转速设置的报警。因为5台设备,全部采用SLVC(无编码器反馈的矢量控制)方式,为了防止失控,对最高转速做了超速保护设置。就是F0085,他居然给屏蔽了。唉...,就像人一样,当流感来的时候,大家都带口罩防护上呼吸道,结果有人怕憋气,就把防护的口罩摘了,拿什么抵御流行病毒呢?就是自身的抵抗力了,能抗就抗,抗不了就Over。道理很简单呀。

网友D:
深入解决问题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