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9):
小弟是大四学生,毕业设计需要利用s7-1200来完成一个在线监测系统。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并且对s7-1200也是刚入门,现跪求各位高手帮帮小弟,在此不甚感谢。

   此项目主要任务就是将传感器采集上来的数据传送给PLC,并由PLC将数据传送给上位机监控。现小弟已阅读大量资料,但还是感觉无从下手,希望大伙帮帮小弟,给小弟提一些宝贵的意见,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什么的传感器啊?? 是不是将模拟量进PLC啊?采集什么数据,然后我们定下CPU来,看是否还需要模拟量模块,到上位机通过网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的传感器啊?? 是不是将模拟量进PLC啊?采集什么数据,然后我们定下CPU来,看是否还需要模拟量模块,到上位机通过网线就可以!
传感器目前只是用串口模拟量模拟就可以,s7-1200的cpu是1211c。目前看了很多资料,纠结的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完成上位机,可以用wincc,但是好像还需要个simatic net软件,还有plc和串口模拟的通讯好做吗?

网友A:
这个串口模拟量是什么意思呢?  传感器是怎么与PLC连接的? 是不是通过485通讯连接呢?

如果装WINCC,首先系统最好是XPsp3,先安装SQ2005,再安装WINCCweb,最后装授权

网友A:
我认为:
1.应该确定好传感器怎样与PLC连接,是485通讯吗?如果需要485通讯,PLC左侧加485通信模块!
2.上位机安装WINcc!

3.上位机与下位机完全可以通过网线连接通信!

4.图纸,程序,画面的制作!

最后通讯测试

网友A:
上位机是用工控机   还是说用触摸屏就可以啊??

网友A:
如果用触摸屏  那就简单了   不用win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
1.应该确定好传感器怎样与PLC连接,是485通讯吗?如果需要485通讯,PLC左侧加485通信模块!
2.上位机安装WINcc!

3.上位机与下位机完全可以通过网线连接通信!

4.图纸,程序,画面的制作!

最后通讯测试
   串口模拟就是plc与超级终端通过232连接就行,然后用超级终端发送数据,plc可以接收到,然后数据可以在上位机监控,上位机与plc用普通网线连接,上位机就是普通的pc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