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象限的问题

楼主(2011-04-29):
MM440工作为四象限运行X轴为转速,Y轴为转矩,当电机处于正向运行时转矩为正时工作为电动,当转速反向时请问转距方向为

网友A:
一般在描述电机的象限坐标时,都是转矩作为横轴,转速作为纵轴。右上角做起点,为一象限,左上角二象限,左下角三象限,右下角四象限。横轴右为正,纵轴上为正。

这样,转速×转矩大于零即为电动状态,小于零(负值),则为发电状态。所以,第一、第三象限为电动状态;第二、第四象限为发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