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调速电机改变频

楼主(2011-04-30):
有一弹簧试验机原来是11KW的调速电机拖动,现在相用变频器调速,负载很重不知变频能否胜任

网友A:
转速要求多少?

网友B:
有一弹簧试验机原来是11KW的调速电机拖动,现在相用变频器调速,负载很重不知变频能否胜任

是可以的,贵司是否需要购买变频器呢

网友C:
要拆除原来的调速部分,才能使用变频器。

网友D:
就是负载重嘛,没问题,我的变频过载120%,150%,200%可选

网友E:
原来调速行,现在改变频调更没问题。如果负载重,可以用矢量控制类型的变频器。

网友F:
变频调速不影响转矩,只是保护更加到位,假如卡组就容易跳保护

楼主:
我选了英威腾11KW的矢量形变频,把电机换成7.5KW4极,我是伯做大的弹簧起动不起来,因弹簧是往复上下运动,起始电流有点大

楼主:
转速大概25HZ左右,

网友G:
质量好一点的变频器完全胜任

网友E:
唉,还是自己把电机改了,要是用原电机改变频调速,就没问题了。擅自改参数要算好了转矩。把电机的过载倍数用上,加大提升转矩试试看。

网友H:
把原来的调速机构不用,加个联轴器就可以了,我们改过N台了,只用V\F控制就能实现,

楼主:
设备以改装成功,我用15KW的变频电机用7。5KW。低频都可

网友E:
嗯,利用的是电机的过载能力。这样电机可能会降低使用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