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30):
变压器一次侧是2相380v/ac,二次侧是110v/ac。我就问,二次侧(无负载)是不是属于对地悬浮?是不是用万用表对地量不出电压(一相线一对地测量)?是不是人触摸后不会被电击?
      另外我问下:同样的变压器,一次侧2相380v/ac,二次侧110v/ac。二次侧零线接地(因为是家用小功率变压器,二次侧的零线接地指接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然后再将负载(110v/ac)火零相接。这样可以么?顺便问下,这样的连接是不是,一旦发生此变压器二次侧,火线接壳故障的时候,电流可以直接从外壳流到变压器零线(此电位远小于人体),不会电击伤人?或者直接形成变压器二次侧到外壳到零线为直接通路短路,然后二次侧电流快速升高熔断,熔断器(保护)?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小弟弟在此谢过~~

网友A:
楼主要想弄明白一个问题啊  接零和接地的异同

网友B:
没有经过隔离  还是会发生电击伤人

网友C:
二次线必须有一短段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