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30):
DC24V的[中间继电器,用负极来控制通断。不通时,正极通过继电器线圈,到达负极断路处,在这里测的话,显示有24V。
通过万用表,如何确定是正极,还是负极。(负极在不通的情况下,也是有24V电的。)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万用表有+/—-表笔啊!

网友B:
一表笔点在侧量处,一表笔接地,有电压的为正极

网友C:
用万用表的红、黑表笔可以量得到啊。

网友D:
串联分压啊,

网友E:
万用表红黑可以分辨正负啊,直接可以测,无需对地测。

网友F:
如楼上几位所说,万用表直流电压档、适当量程,表笔位置正确,可区分电源正极、负极。
当表笔接反时,指针表指针会反转(此时立即停止测量),数字表会显示“-”。

网友G:
用万用表测的直流电压档测,显示正值时红表笔接触端为正,负值则黑表笔为正。还可以把继电器摘掉,有电压的一端就是电源正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