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30):
DC24V的[中间继电器,用负极来控制通断。不通时,正极通过继电器线圈,到达负极断路处,在这里测的话,显示有24V。
通过万用表,如何确定是正极,还是负极。(负极在不通的情况下,也是有24V电的。)
请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没看明白。继电器线圈不分正负极,有电就吸合

网友B:
数字万用表可以测出;万用表上会显示红色表笔接+ -;
指针式万用表,碰下断开表笔,反转则红色表笔0V正转为+24V,

网友C:
是虚电,电压存在,线圈的正负极之间产生的

网友D:
不管有-无继电器,测量方法都是一样的:万用表上的红色表笔接到一端,用万用表上的黑色表笔碰另一端,万用表有正的读数,则万用表红色表笔所指就是电源的正极,另一端就是电源的负极;万用表有负的读数就相反。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同意

网友F:
楼主:你说的电路就是下面左侧的电路吧?见下图:
    图中J0为直流继电器,其线圈电阻=Rj0,图中 a点为开关K的上接点,其对地电压为什么在K断开时=24V,而闭合时=0V,请见图中说明。

网友G:
不要万用表就可以了,直流继电器电压反了继电器不动作,即线圈不吸合,你可以根据此来判断它的正负极的

网友H:
楼上说的对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要万用表就可以了,直流继电器电压反了继电器不动作,即线圈不吸合,你可以根据此来判断它的正负极的
老兄,你是不是被继电器上面的LED指示灯蒙了?谁说直流继电器接反了不动作?有LED指示灯的,电压接反了只是指示灯不亮而已,线圈一样动作的。线圈带有续流二极管的,电压接反将会通过续流二极管短路。

网友J:
看来哥们是有经验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继电器线圈不分正负极,有电就吸合
我支持你

网友L:
24V电压在断路处测就是24V,由于负载是断的,电源经线圈到断路处,测量电压就是电源电压,线圈断处线圈端为+

网友M:
换个好的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