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30):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我用的西门子200的PLC,信号采集后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大于设定值了延时50ms动作,编的梯形图先经过比较指令再进行延时,但编译总是不成功,说是无效的网络,还望指点迷津。顺便问一下,定时器定时时间到了能自己复位吗?谢了啊!

网友A:
语法错误

网友B: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   很简单的

楼主:
谢了啊,我试试!

楼主:
,这个每次编译都说是无效的网络,我已经用了中间继电器还是不行,还望指点啊!后面的Q1.0是控制切除的!

网友C:
西门子好像每一行单独用个网络的,你是不是3行都放在了一个网络中了

网友D:
s7-200每一个网络只可以有一个Q输出,重写一下再试试。

楼主:
真是这个问题,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