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30):
当电压升高、降低时,电动机的转速时怎样变化的?

在平时的实践中科看出电压降低转速下降,电压升高转速升高,这是从生活中积累出来的。

从理论上来讲能有具体的说服力的推导公式吗?

网友A:
有的,这个是计算公式推导出来的!
你忘记了异步电机转速公式里的转差率,这个转差率与负载和电压都有关系!~
负载增大或电压降低,转变率变大,速度减小!
你可以好好看电机学,里面有推导公式,比较复杂!很多单相电机调速实际上就是变转差率调速!

网友B:
具体要从感应电动势公式推出,过程复杂......

楼主:
查了相关的资料不知是否正确:

   U=4.44fnΦcos@,可知在电压在变大的情况下频率f也在变大

    n=60f/p(1-s)在f变大的情况下转速n也在变大。

网友C:
电机的转速跟它们有关系
频率,转差率,磁级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