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矩

楼主(2011-04-30):
转矩T=力F*力矩S;力矩S一般是固定不变的,按理说对一个物体施加的力越大转动的越快,可根据公式T=9550 P(功率)/n(转速)可知转速与力矩成反比,即转速与力撑反比。不解,求教各位大虾们

还有电动机有额定转矩、最大转矩,起动转矩三者在电机的运行的过程中是怎样的变化过程?,转矩受哪些物理量和外在因素的影响.....

网友A:
加的是反向力

网友B:
第一个问题:功率、转速与转矩平衡方程式,讲的是在功率特定(不变)的条件下,转速与转矩成反比。你描述的力越大,转速越高的情况是功率增加了,变化了的情况。力越大,转速越高,其产生的功率越大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额定转矩,指的是电机在额定转速下,输出额定功率时产生的转矩;最大转矩是指电机的过载倍数。也就是电机的最大设计能力的转矩;起动转矩是指当电机从静止到额定转速的加速过程,所产生的转矩,它分为两部分的合成,即负载转矩(包括系统的摩擦转矩)加上加速过程中的转动惯性所产生的惯性转矩(也叫动转矩)。这部分转矩(动转矩)只有加速过程才会发生,稳态运行时,动转矩为零。

第三个问题:转矩受那些物理量和外界因素的影响?首先是负载阻力,其次是摩擦和惯性阻力,还有环境条件(比如温度、气压、海拔高度)的影响。

楼主:
楼上的精彩回答

网友C:
三楼的专业回答让我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