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30):
不小心发到机器视觉的,我以为那是发图片的地方。哈哈。
  请看看下面的板子,是不是比例放大板。用过的请给个原理接线图。

貌似PLC通过PLC控制比例阀的。

网友A:
板上不是标有汉语拼音吗,长虹液压, 呵呵

楼主:
  问题是不知道是呢个长虹液压啊,也没有接线图,不知道怎么使用的。

楼主:
哪位朋友帮个忙,了解这个的给介绍一下了

网友B:
这个好像看不清楚哦

网友C:
这就是比例放大器的线路板,它可以从放大器的底座上拔下来。前面面板上的是微调旋钮,可以对液体的流量和压力进行调节!
如第三张图所示,图下方底座上有一排接线柱应该有标号注:PS+,PS-,LOD+,LOD-,UR,GND、IN等多种符号;
PS+和PS-为放大器的电源24V的正负极;
GND和IN为放大器的输入端,分别接PLC模拟量输出模块的COM端和输出端。
LOD+和LOD-为放大器的输出端,与电流毫安表串接后接在受控的压力比例阀或流量比例阀上。
如需要多功能的控制,则有多功能控制端口接线即可。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但这个板子没有标注的很详细,见以下图:

望弄个原理或者接线图

楼主:
我又照了两张大图,大家看看。

楼主:
难道就没有长虹液压的朋友?

楼主:
坐等回帖。

网友D:
把集成块的信号在网上搜索一下,了解一下内部情况,基本上也就哦了。

楼主:
上面有 +24V  —24V  9V  0V 等标识,应该是该电路板的供电电源是9V,0V是回路,24V是主电路的电压,但没有图纸,不知道输入输出。

网友E(2014-07-10):
24,26为24伏直流电源,14,16是信号输入,8,12是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