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30):
要求:按下启动按钮I0.0,Q4.0控制的电机运行20s,然后自动断电,同时Q4.1控制的电机电磁铁开始通电,10s后自动断电。
限制条件:用扩展的脉冲定时器和断开延时定时器设计控制电路。

我无法用限制条件中的扩展的脉冲定时器和断开延时定时器设计出这样的控制电路。我用的是扩展的脉冲定时器和接通延时定时器做出的控制电路,具体见下图:

上边的梯形图实现了“启动按钮I0.0,Q4.0控制的电机运行20s,然后自动断电”这个功能。这没啥疑问。
请看下图

[如上图,我的思路是这样的:在T5计时的同时,我用T6做延时,也是20S,本以为延时20S后,T6线圈得电,其常开闭合,使T7计时器开始计时,同时T7线圈得电,其常开闭合。Q4.1线圈得电,电机运行,当T7计时时间10秒结束后,Q4.1停止运行。这样,功能就实现了。但是
问题出现了:接通延时定时器T6不能设置为20s,若设置成20S.时,T6线圈就无法得电。我只能设置成19S,方能实现Q4.1运行10S再停止。这样一来,就差了一秒,就是说q4.0停止的前一秒,Q4.1就开始运行了。这样就和实验要求的不一样的。
所以请教,在我的这个思路上做怎样的修改,能达到控制要求?若按照限制条件中的断开延时定时器,这个梯形图怎么写?
不知道怎么上传图片,不知道是不是图片都已经上传了,见谅。

楼主:
把上传重复的图删了。

网友A:
你的编程出现问题就是时间增态的问题,Q4.0输出脉宽=20S,你用它去接通通电延时20S的定时器T6 ,T6延时20S真要动作时,Q4.0正好下跳为0,这是同时刻进行的,所以T6是不会吸合的,你将T6改为19S,当T6延时19秒时,由于Q4.0仍=1,故T6才能吸合,它的由0上跳为1,触发T7,使T7产生10S脉冲。这样虽然好使,但时间稀少了1S。
   我给你编了个程序,肯定好用,而且用的语句也少,见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程出现问题就是时间增态的问题,Q4.0输出脉宽=20S,你用它去接通通电延时20S的定时器T6 ,T6延时20S真要动作时,Q4.0正好下跳为0,这是同时刻进行的,所以T6是不会吸合的,你将T6改为19S,当T6延时19秒时,由于Q4.0仍=1,故T6才能吸合,它的由0上跳为1,触发T7,使T7产生10S脉冲。这样虽然好使,但时间稀少了1S。
    我给你编了个程序,肯定好用,而且用的语句也少,见下图:

能否用上断开延时定时器来实现这个控制电路?这个是最初的要求。

网友A:
“能否用上断开延时定时器来实现这个控制电路?这个是最初的要求。”
 回复:可以。见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