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30):
请问各位老师矢量控制是怎么回事?我刚刚接触变频器不太懂请各位老师赐教!先谢谢了!!!

网友A:
交流异步电机变频控制,有几种控制模式。常见的是V/F控制和矢量控制两种(用得比较多)。V/F控制也叫压频比控制,矢量控制就是把交流电机传动调速像直流电机调速那样,分成转矩控制与磁场控制两部分。所以V/F控制时,电机的转矩是开环的,控制不了,只能限制,而矢量控制,电机转矩可以实现闭环控制。因此。对于低速的驱动能转矩输出,提高了交流异步电机在低速时调节特性。

网友B:
百度文库的以下地址有详细介绍:
变频调速器矢量控制技术及实现-http://wenku.baidu.com/view/c824f4bef121dd36a32d8204.html

网友B:
共截得28张图片如下:
不能批量,一张一张的往上传,烦!

网友B:
以下是上小图的放大。

网友C:
TMS320F2812好像是DSP!

网友A(2012-08-20):
到目前,DTC的控制到底比矢量控制强在什么地方了?说不清道不明。而且PK以后好像半斤对八两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