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不解的电流

楼主(2011-04-30):
今天为一用户更换一台震动盘用控制变压器(380/36),原150VA现200VA,换好后次极不接震动盘负载,用钳形表测初极电流0.472A,次极36V负载0.38A,接上震动盘负载,初极电流为0.157A,次极为6.25A,请问这种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原因可能是测试点离变压器太近,当你没有接负载时钳形电流表受变压器磁场感应测到到的电流是假的。(变压器的初级侧有变压器自身的损耗电流)当接上负载时钳形电流表卡在了导线上时测出的电流是正确的。测量时尽量避开其它导线及磁场,否则误差很大。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如2楼所说,应当是测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