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是否可以星三角起动 ?

楼主(2011-05-01):
(无正文)

网友A:
一个简单到不得了的程序,使用最简单的指令就可以完成,何必使用SET和RST?

网友B:
程序有些啰嗦

网友C:
Y3有双线圈

网友D:
恭喜楼主已经到达罗马,嘻嘻

网友E:
注意Y003是双线圈输出,这个不可以。

网友F:
基本指令就行

网友G:
不单Y3有双线圈问题,而且由于T1不能维持闭合,Y2也就不能维持断开。
所以该程序不能星/角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