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1):
      ast3301w和s7200通讯线连好  plc的 输入 输出 点 可以在触摸屏上用指示灯显示了

触摸屏上的写的按钮 (直接调用IO地址的)   在plc上没有动作   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个新手 刚学的  希望高手指导下

楼主:
在触摸屏上做一个按钮 能控制 plc i 点 的通断 和 q 点的输出吗

楼主:
现在好了   我把按钮定义成 i 了   现在定义成 m 或 q   plc动作了

是不是 触摸屏的按钮 不能定义成 i 端啊

网友A:
GP禁止对PLC的输入点直接操作,只能使用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