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两个时间继电器往复接通接法

楼主(2011-05-01):
谢谢了

网友A:
看看这个是否可行?

网友B:
KT2有那么多点供你用吗?

网友A:
现在的时间继电器八开八闭都有,再不够用的话自己动动脑筋,想想怎样可以做到功能扩展~

网友C:
KT2的常开就不需要了吧

网友D:
需要自锁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哪位高手知道两个时间继电器往复接通接法。
谢谢了
我的电路如下,这么简单,只要知道图形符号,不写说明都应该能看懂。

网友A:
呵呵,zhog-gong的也行,我的时间是1:1,zhong-gong的时间是2:1。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zhog-gong的也行,我的时间是1:1,zhong-gong的时间是2:1。
时间是任意整定的可大可少的哩,不知1:1/2:1指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1:1的意思就是,KT1和KT2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也就是KT1=KT2;2:1的话,就是KT1的时间=KT1+KT2,也就是您的电路里面的状态,KT1的时间不管怎样调永远都会大于KT2。

网友E:
引用 网友A:
1:1的意思就是,KT1和KT2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也就是KT1=KT2;2:1的话,就是KT1的时间=KT1+KT2,也就是您的电路里面的状态,KT1的时间不管怎样调永远都会大于KT2。

难怪你说我的电路也行,还说“KT1的时间不管怎样调永远都会大于KT2”了,其实是你未看懂我的电路,所以将电路重绘于下:

其工作情况是:

1.  SA是扭子开关,接通时两个时继开始循环工作。
2.  KT1是得电延时继电器,SA接通即得电动作并开始计时,时间到其常开触点闭合,KT2得电动作。
3.  KT2是失电延时继电器,得电动作后其常闭触点马上断开KT1,于是KT1的常开触点也断开,KT2失电释放而开始计时,时间到其常闭触点恢复闭合,KT1重新得电动作并开始计时。。。。。。如此循环不已。
4.  各有各的时间,那来时间的叠加,更不会出现“KT1的时间不管怎样调永远都会大于KT2”了。朋友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把KT2看成为得电延时继电器了。
5.  我敢冒昧的说,我的电路优于你的,岂码触点比你的少。

网友A:
看清楚了,当时没有留意您KT2的线圈表示方法,抱歉!以为是截图导致线圈表示问题,现在看到了,是缓放线圈,不好意思。看来我还是缺少细心,多谢指教。

网友G:
学习了高手的教量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往复型时间继电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往复型时间继电器呢?
没有为什么,命题作文。。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往复型时间继电器呢?
命题作文,没有为什么,假如是实际使用那就另当别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用往复型时间继电器呢?

不好意思,我只知道有《多量程循环双定时器》,真不知道《往复型时间继电器》是什么!

网友H:
俩时间继电器相互接触控制

网友H:
怎么发不上去

网友I:
支持11楼.17楼的文章学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这电路,K画的是时继,但只用了一个瞬动点,实际只起到中继的作用,不符合命题的要求。
我知道有这样的得电和失电都能延时的半导体时间继电器,但忘了是否能分别整定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