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原创的模数转换电路

楼主(2011-05-01):
图图图图

楼主:
使用的的是ADC0801转换IC      可以检测0-5V的电压,分辨率是16.9毫伏

楼主:
难道工控论坛不支持吗     以后就不发原创的了哦

网友A:
支持原创,加好贴表扬下!

楼主:
Thank you!    很久没加分了      谢谢坛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很久没加分了      谢谢坛主!

sorry,我们没做好。以后大家多推荐好贴!

楼主:
上传源码:
#include<reg51.h>
char 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3,0xf8,0x80,0x98};
unsigned char disp[4]={0,0,0,0};
void display(void);
void delay1ms(char);
main()
{
unsigned int results;
while(1)
{
 P1=0xff;
 results=P1*196;
 disp[3]=results/10000;
 disp[2]=(results/1000)%10;
 disp[1]=(results/100)%10;
 disp[0]=(results/10)%10;
 display();
 }
 }
void display(void)
{
 char j,scan;
 char i=10;
 while(--i>=0)
 {
 scan=1;
 for(j=0;j<4;j++)
 {
  P0=0xff;
  P2=~scan;
  P0=TAB[disp[j]];
  delay1ms(4);
  scan<<=1;
  }
  }
  }
void delay1ms(char x)
{
 int  i,j;
 for(i=0;i<x;i++)
 for(j=0;j<12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