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2):
我觉得可控硅调频是调速的最廉价的办法了,所以请教下各位
我电工电子方面知识比较薄弱

楼主:
可控硅
假如我控制一个3KW的电机,应该用什么元件及控制电路

网友A:
可控硅对交流电源做斩波是没问题的,做调频?好像不行吧?可控硅对于调频,有两个问题是致命的:第一,他不能实现占空比的调节,只能斩波;第二,他的开关速度(频率)很有限,100Hz还是勉强的。

调频说起来还是晶体管来做“轻车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