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224 DC/DC/DC烧坏了

楼主(2011-05-02):
由于接线人员疏忽,把220的电源接到CPU214 DC/DC/DC上,结果把PLC烧坏了。我检查了一下电路板,没什么异常。但是发现图中那个红色的帽子似的保险烧了。然后我直接将其短接,接上电一试,我的开关电源直接报警,没有电压输出了。当然PLC上的指示灯也不亮。由于没有这样的保险,也就无法试了。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变压器也坏了。怎么判断呢?有没有人维修200的PLC呀。

网友A:
应该是开关电源烧了什么了

网友B:
瞬间高电压揭穿不能光从表面看好坏

网友C:
先把这个电源板跟控制板断开,输入DC24V,测试输出电源是否正常,下面2个可能是LDO,上面标识有电压,测量出来的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控制板电压正常了,再测量控制板电源是否有短路,如果没有,电源板与控制板先用线连接,中间串个小电流的快速熔断保险;看看是否正常。按电源--->控制板逐步排除问题点;

网友D:
送修理部了,220V电压进去了不会只坏保险了,最少坏了3样东西.
以前修理过几个.
稳压管

网友E:
6楼,最左边不是压敏电阻,是自恢复保险元件。。

楼主:
最左边的那个是个热敏电阻,上面写的是NTC 5.0 1004
我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是通的,电阻为5.2欧。

网友F:
哪的电工呀,这么疏忽!可得好好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