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1-05-02):
问下:有谁知道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用电可不可以用主触点的电源的电呢,为什么我用主触点的电给接触器的线圈供电老是跳空开 ?

网友A:
不用主触点的电源难道你还拉个双回路给接触器供电啊?

楼主:
但是我用主触点的电源给线圈为什么会没有反应呢 这就是我搞不明白的(说明下接触器是220v的,零线我是用三相四线制的零,地公用线)

网友B:
你是不是用了三相的漏电开关?线圈在其中一相取电,零线不经过漏电开关,造成代数和不为零跳了漏电开关。

楼主:
这是我三相四线制的接线图 帮忙看看哪里不对了

网友C:
漏电保护器动作了。
解决办法:1.改用线圈电压380V的接触器;2.增加一个380V变220V的变压器;3.改用不带漏电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D:
3相4线的空气漏电,有的接一组220V会跳闸,有的不会跳,,,看你现在用的是那种,

网友E:
空开有漏保

网友F:
按照8楼的建议去试试。

网友G:
3相4线的空气漏电,有的接一组220V会跳闸

网友H:
空开是否和电机匹配?空开的额定电流小于电机的额定电流,空开当然会跳。
图纸中的sb1是什么?选择开关还是按钮?
另外你最好加个热继电器。

网友I:
看看空开型号  大小

网友J:
应该是漏保的原因
常用的接法就是从主电源引线的

网友K:
只要在漏保空开下端接零线就应该没问题,没必要换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