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2):
  用FX1S控制一个伺服电机做位置控制,点动正反转,用D8140计算编码器的输出脉冲数,并在触摸屏上显示走的位置
我的方法是先把D8140清零,然后写入脉冲总数(即总距离),还原成触摸屏实际位置(D100),
点X1正转,X2反转
问题出现了,无论电机是正转 反转,电机编码器带动的D8140都只能累加,不能累减。
这样的话屏幕显示的尺寸就出现问题了,只会变大,不会变小。

  我想请教下大家,如果要想达到上面的要求,应该要自么办呢?

网友A:
用定位指令

网友B:
用定位指令,如DRVI、DRVA、PLSV等这些指令有方向信号,D8140会相应的增加或减少,一个方向为加,另一方向为减!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

网友C(2013-08-28):
回复 楼主:
你是怎么解决的啊?可以帮助我一下吗

网友D(2017-11-28):
说下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说下怎么解决的
改成定位指令,定位指令是有正反转的,所以会根据正反转增加或是减少
脉冲指令只能发脉冲,没有方向信号,方向信号是用户另外程序控制的,所以脉冲指令数值只能增加,不会减少。

网友E(2019-05-09):
请问是怎么实现的呢?可以附程序图学习下吗?感谢

网友F:
点动,正转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