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问题

楼主(2011-05-02):
厂的依道茨无刷发电机,转主线圈短路,6个整流2极管坏了4个,都换好了
  通电还没电压输出,发现原来是供直流电给转子的电源坏了(是一个电子无件集成合),维修师傅帮我们换了个变压器加一个
桥式整流的模块,
  结果开机通电有380V,当功率大过7KW电压就降为0了。发电机是60KW的,
  师傅说可能是自己做直流电源不行,,
  最后花了2000多到厂家配了一个电源合回,就正常了。。
  维修师傅说他以前换过几台的发电机都可以,就我厂这台不行。。
请问觉位在侠说说是什么原因,,让我学点知识。。

网友A:
功率因数也是个问题,加个电容吧。。

网友B(2012-10-02):
引用 楼主:
厂的依道茨无刷发电机,转主线圈短路,6个整流2极管坏了4个,都换好了
  通电还没电压输出,发现原来是供直流电给转子的电源坏了(是一个电子无件集成合),维修师傅帮我们换了个变压器加一个
桥式整流的模块,
  结果开机通电有380V,当功率大过7KW电压就降为0了。发电机是60KW的,
  师傅说可能是自己做直流电源不行,,
  最后花了2000多到厂家配了一个电源合回,就正常了。。
  维修师傅说他以前换过几台的发电机都可以,就我厂这台不行。。
请问觉位在侠说说是什么原因,,让我学点知识。。
自己做的电源容量不够,发电机负载重需要的励磁电流变大。自己做的AVR容量就吃不消了。励磁电压没有,就不能发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