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2):
如题。。。(还有端子排一般选多宽的?)拜托了

网友A:
一般用1.0或1.5mm²的bv硬线。端子排是按照电流来选的。

网友B:
一般的控制电路盘内用1.0的BV硬线,盘外的用1.0的BVR软线。控制电路的端子排多用10A的,主电路则按电流来选择。PE线不进端子排,直接连至专用接地螺丝。

网友C:
现在新柜二次结线基本淘汰硬线,最起码要使用1平方的BVR,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使用不低于2.5的BVR。
忘记回答你第二个问题,一般控制回路的端子可以选用正泰电器的SAK2.5;地线专用端子:EK2.5;端子挡板:AP2.5;端子固定件选用EW35;安装导轨:C45型导轨。具体数长度要根据所用端子数量来买,无作特殊说明一般是1米一条。

网友B:
没错,现在都用塑料线槽-BVR软线配线,还要求用异形管印字或用字粒组合作线路编号标记的。

网友D:
是,一般都使用塑料线槽,BVR铜塑软线配线。控制线1平方或0.5平方线可以了。

网友E:
二次线,一般是用0.75平方BVR线。

网友F:
控制线0.75足够  可用软线

网友G:
二次控制回路一般用BVR1或者1.5的,电流表用BVR2.5的,硬线现在已不主张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现在新柜二次结线基本淘汰硬线,最起码要使用1平方的BVR,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使用不低于2.5的BVR。
二次线端子排用10A的,主电路根据电流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