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3):
如上图
我在用启保停电路转化上面功能图时,当运行到第四步时,如果左面那条分支条件满足,照理在下一个扫面周期后,应该运行到左边的步,但是在2图的电路中又不是,因为200.04自锁了,一定要运行到第五步,重新回到起始步才能执行左边的步,这肯定是行的!
但是如个我用SET和REset指令转换的话有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希望高手能帮忙解释下小弟的困惑!

楼主:
哪位高手路过了请回答下吧!在线等!

网友A:
把第75步的 AND NOT 200.05更换成 AND NOT T0001 试试。
因为扫描的问题,你的电路就会不是很稳定,所以才这样子的了

楼主:
那效果也是一样的啊!
是这样的!就像图中那样运行到200.04时,突然PEH010.04闭合,下个扫描周期后,应该执行200.08,而200.04应该断了!但事实上200.04已经自锁!不断的,只有运行到200.05才会断的,我用的是顺序控制功能图方法设计的,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把第75步的 AND NOT 200.05更换成 AND NOT T0001 试试。
因为扫描的问题,你的电路就会不是很稳定,所以才这样子的了
上面的我输错了,应该是 AND NOT T0002 才是

网友B:
不明白楼主的想法?
1、为什么0.04闭合后要执行200.08?你的200.03闭合了?
2、为什么0.04闭合后200.04要断开?你自己不都说了200.04已经自锁了,那和你的0.04有什么关系吗?只能等到T0001闭合才能断开啊~!

楼主:
那我这么问吧!就上面的功能图来说,运行到第四步时,PEH01非与PEH02非的已经不满足了!下一个扫描周期照理说就不能运行第四步了!当时我用启保停电路转换次功能图时,第四步还在运行  怎么回事?请指教!也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不

网友C:
你为什么要200.04的自锁电路?有它的原因

楼主:
这不是功能图用启保停电路转化设计必须的吗?有人能看懂我想问什么吗?

网友C:
这不是功能图用启保停电路转化设计必须的吗?------是吗?你再仔细研究一下,包括你前面提到的要求。
有人能看懂我想问什么吗?-----你自己能明白吗?对照你前面提到的要求。

网友C:
“但是如个我用SET和REset指令转换的话有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可以拿出来看看,一样吗?找到不通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我可能自己搞错了!有置位和复位指令也也是一样的!其实我就是想这一个工作周期中的任何时候,只要PEH01非与PEH02非不满足,这个工作周期就立即结束,是不是这个功能图我画错了!请指教

网友C:
“只要PEH01非与PEH02非不满足,这个工作周期就立即结束”------这是你的要求之一,程序中取消200.04自保就可以了。
“是不是这个功能图我画错了”---没错

楼主:
回复!
大哥!要是我取消自保的话,如果只要PEH01非与PEH02非满足,程序就不能继续200.04执行到200.05顺序执行下去,是吧?这个要是用经验设计法我可以的!但是用功能图设计法就不会了!我是想问这样为什么?

网友C:
要是我取消自保的话,如果只要PEH01非与PEH02非满足,程序就不能继续200.04执行到200.05顺序执行下去,是吧?--------为什么不能?
这个要是用经验设计法我可以的!但是用功能图设计法就不会了!----为什么这样?
我是想问这样为什么?-------读死了

网友B:
你还是把整个功能图传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