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面板请教

楼主(2011-05-03):
空调面板3查是16A的,还带有一个开关可以控制面板供电,开关是10A的,请问10A开关是否可以使用控制16A的接口?

网友A:
关键取决于你的负载是多大的

网友B:
“带有一个开关可以控制面板供电,开关是10A的”很清楚,这么会有“请问10A开关是否可以使用控制16A的接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