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3):
这个系统是这样的:

   Q2A CPU侧有一块AJ71QC24模块 采用专用通讯协议
   Q06H CPU侧有一块Q71C24N模块 采用无顺序协议

   请问,如果要从Q06 CPU侧对Q2A CPU进行读、写数据,如何操作?

网友A:
没用过Q2A的,AJ71QC24看下他手册,支不支持无协议,如果支持,两个都用无协议通讯做

楼主:
两个都是无协议的话,如何发起通讯呢?我看了下,无协议和专用协议都是被动通信的

其实我就是这个方面不明白。
这个串口模块的通信都是针对外设的(第三方设备的),不是PLC与  PLC之间的通讯,
与外设的通信,(比如与电脑通讯)   说明书上是说在电脑侧编 一个程序(VB程序),用来主动收发数据,实现电脑与PLC的通讯。可PLC   与   PLC   之间的通讯又是如何才能实现的?

另外,这是一个成熟的工程,已经实现了通讯,只是不明白设计者是如何做的,所以设置上不会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