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3):
请教如题:
我的软启动器是PST300-600-70的,我想请教下接线是怎么接的,启动和停止控制,我知道,我想问的是接通旁路接触器是怎么接线的!!望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软启输出有旁路信号啊,用这个旁路信号去驱动旁路接触器就可以了,至于接触器的动力线和星三角起动线路中的角接法相似,看图接就可以了。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一个常开触点,当软启动器稳定后,这个常开触点就会闭合,用这个信号去驱动接触器的线圈,使接触器闭合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一个常开触点,当软启动器稳定后,这个常开触点就会闭合,用这个信号去驱动接触器的线圈,使接触器闭合不是?
是这样,你再仔细看看吧。

楼主:
谢谢,能否给个简单的示意图,谢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