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有没计时器

楼主(2011-05-03):
请问plc有没有计时器啊 就像表一样的计时,我想看看我的设备从头走的尾部用了多久时间

网友A:
呵呵,计时功能是PLC的基本功能,你该找本PLC的书看看

网友B:
中国工控网擂台赛好象有一期是这个题目!没有专门的计时器,可以考虑PLC的系统时钟!上电读取存储基点时钟,然后实时读取时钟与基点时钟做减法运算,触摸屏实时监控运算的结果就OK!

网友C:
需要自己编程的,呵呵

网友D:
PLC内的定时器分的特别细,很好用,请你详细的阅读一下编程手册。

网友E:
仔细看手册,应该有的

楼主:
兄弟们 我说的是计时器 不是我们常用的定时器,我的意思像表一样的记时间。例如一段程序从开始到结束用了多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