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3):
伺服电动机的整套装备由编码器、伺服电动机驱动器等等组成,
那步进电动机的整套装备有什么不同?
可以由PLC、步进电动机的驱动器等等组成吗?

编码器、PLC
哪个跟哪个呀?

网友A:
如果是用发脉冲进行位置控制,两者都要PLC(或是其它的控制器)

网友B:
主要的区别是伺服的贵
而不进的相对便宜

网友C:
步进电机的速度要慢一些。
如果用PLC来控制伺服,除了速度以外,没有其它什么优势了。步进电机只要有足够的功率,可以保证0.01mm的精度.

网友D:
价格上差好几倍;

网友E:
编码器是跟伺服电机的,作为伺服电机的位置反馈信号。
步进电机是接受一个脉冲就走一个步距角,这个单序列脉冲就可以通过PLC发出后给驱动器,驱动器,驱动器再将这个脉冲进行一个分配和放大后直接喂给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