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3):
现在45kw电动机负载电流90A,连续运营,我觉得设计配备功率太小,想换55KW电动机,负载不变,电流多少?电流与功率是否成正比增加?
我觉得轻载或者空载时,45KW和50KW电流成正比增加。
当负载增加到等于45KW额定电流时,此时45KW电动机和55KW电动机的电流估计差不多。

网友A:
首先,我感觉你的表述很难理解……汗!
其次,电机的功率是指输出功率(轴功率);
还有,你怎么确认太小?!是按照你所说的推论吗?希望不是这样得出的结论。

个人认为,如果负载正好需要45KW的输入功率,当电机分别是45KW和55KW输出功率时,55KW的电机输入电流要大于45KW的电机,用55KW电机的情况就是常说的大马拉小车,这种情况下电机的效率、功率因数等与额定值不同,电机会产生温度较高、声音不正常等现象,甚至导致电机烧毁。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觉得你的回答不对,补充一下问题...
现在有一台设备使用45kw电动机,负载电流90A,连续运营,我觉得设计配备功率太小,经常运营在超负荷状态下,经常烧坏电动机,增加平时保养维修的成本,想换55KW电动机,负载不变,电压不变,电流多少?电流与功率是否成正比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