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3):
我的DB3.DBW0是S5TIME类型

我给它赋值W#16#012C,在线就显示值S5T#1s320ms;
给它赋值W#16#0258,在线就显示值S5T#2s580ms;

奇怪的关系啊,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DB3.DBW0是S5TIME类型

我给它赋值W#16#012C,在线就显示值S5T#1s320ms;
给它赋值W#16#0258,在线就显示值S5T#2s580ms;

奇怪的关系啊,怎么理解??

手册中定时器章节,先去看时基再来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DB3.DBW0是S5TIME类型

 我给它赋值W#16#012C,在线就显示值S5T#1s320ms;
 给它赋值W#16#0258,在线就显示值S5T#2s580ms;

 奇怪的关系啊,怎么理解??

手册中定时器章节,先去看时基再来发问~
你好,我看了一下。
定时器0到12位为时间值,12位与13位是时基。
书上13位是1,12位是0代表时基是1秒,但是没说1毫秒的时基是多少啊。
请问下1毫秒的时基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DB3.DBW0是S5TIME类型

  我给它赋值W#16#012C,在线就显示值S5T#1s320ms;
  给它赋值W#16#0258,在线就显示值S5T#2s580ms;

  奇怪的关系啊,怎么理解??

 手册中定时器章节,先去看时基再来发问~
你好,我看了一下。
定时器0到12位为时间值,12位与13位是时基。
书上13位是1,12位是0代表时基是1秒,但是没说1毫秒的时基是多少啊。
请问下1毫秒的时基是多少?

Siemens没有1MS时基,因此如果你要要使用,你需要使用IEC定时器而不是S5定时器。

网友B:
西门子的属于欧系的,逻辑思维有时候和亚洲的日系的正好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