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术,布线

楼主(2011-05-03):
我公司新建一栋职工宿舍楼 二十八间有一半的家庭要安装空调 [1.5P ] 请问 我用35+15的铜芯电缆做主线 [两层楼高] 分线用六平方的铜芯线 进屋线用四平方的 总开关用100A的漏电开关 家庭用20A的漏电开关 电表安装2.5-10A行不行 麻烦老师帮我计划哈 再此谢谢咯

网友A:
14*1。3KW=18.2/.22=82就是空调所用电流,在加上其他的

网友B:
家属楼用电跟其它用电有其特殊性,就是下班时间同时,所以用电高峰也同时。一般家庭回家都先做饭烧水,这样就有很多家庭同时使用电饭锅电水壶,再加上照明空调等,用电以每户2KW计算,就有125个电流左右。再说你现在只有一半家庭使用空调,不保证以后另一半也不装空调。VV-3*35+1*16安全截流量为120A,所以有点偏小,建议用3*50+1*25用于主进线。进户线用4平方可以,电表建议用5(20)A。

网友C:
楼上说的很详细
电缆最好还是大一级的好
防止以后再增加空调或者其它负载
而且现在的电缆质量一般,建议买好点的国标线

楼主:
谢谢朋友指点

网友D:
楼上的说的也很详细,楼主不妨把线径在加大一点,免得以后增容了麻烦。

网友E:
也是啦!3楼的最实际

网友F:
二楼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G:
一定要流出余量来。建议3×50+1×35的铜芯电缆。

网友H:
若若的问一下,3×50+1×35的铜芯电缆是三芯50平方的电缆+1芯35平方的电缆吗?
如果是家里的尽显不急是两根吗?怎么就金线这么多了?

网友H:
如果是家里的进线不是两根吗?怎么这么多进线了?

楼主:
三相是380V 220V是单相的

网友I:
就是空调所用电流,在加上其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若若的问一下,3×50+1×35的铜芯电缆是三芯50平方的电缆+1芯35平方的电缆吗?
如果是家里的尽显不急是两根吗?怎么就金线这么多了?
3×50+1×35的铜芯电缆是三芯50平方的电缆+1芯35平方的电缆吗?
对。
因为家属楼有28户人家,用电量较大,如采用单相进线对系统三相平衡有影响,且单相进线要求线缆较粗,如也以每户2KW计算,高峰电流要在300A左右。再说也不便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