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3):
现在有一台设备使用45kw电动机,负载电流90A,连续运营,我觉得设计配备功率太小,经常运营在超负荷状态下,经常烧坏电动机,增加平时保养维修的成本,想换55KW电动机,负载不变,电压不变,电流多少?电流与功率是否成正比增加?

我认为轻载或者空载时,45KW和50KW电流成正比增加。
当负载增加到等于45KW额定电流时,此时45KW电动机和55KW电动机的电流估计差不多,负载能力变大,烧电动机概率降低。

网友A:
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B:
应该是这样的,同意你的看法!

网友C:
如果按现在负载电流90A的话,换成55KW电机, 运行电流相差不多,可能会略有增加。有这么大的电机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空载电流,一开机就在负荷状态。这是因为有这么大电机拖动的机械机构就大的了。

网友D:
根据能量守恒原理:输入功率总P=UI    输出负载不变    不同的电机其输入的有效输出功率也应该不变!那就看两个电机的各自所做的无用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