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J72BR15故障灯亮

楼主(2011-05-03):
各位大侠:我用QJ71BR11和QJ72BR15来组成一个远程I/O网络,发现一个问题,QJ72BR15模块上电后ERR灯一直常亮,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在线读取下报错代码,根据代码看下手册中的说明

楼主:
你好!现在的问题是软件里找不到远程I/O站,不清楚远程I/O站是属于CPU模块还是扩展模块

网友B:
重新网络规划设置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