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3):
请问各位:长期不用的变频器再次上电需要逐步提升电压,是否可以将整流、滤波部分单独接入可调的交流电源,从零开始逐步提升至正常供电电压。此时不接充电电阻是否可行?

网友A:
我单位的电工直接把4KW以下的长期不用的变频器直接上电投入使用
是不是大功率的变频器才需要逐步升压?

网友B:
有些电气,尤其是有电容的,长期不使用,不可直接使用的

网友C:
主要是电容的,要给电容逐步升压充电。

网友D:
怎么给电容升压充电呢?

网友E:
大功率的才要求这么做,小功率的试问有谁家这么操作的?

网友F:
运行
是不是每次升压的时候都要运行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