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为何烧毁

楼主(2011-05-03):
55kw电机采用保护接地,地线用的细了点2.5的,今天烧毁了,检查设备绝缘良好,实在分析不出什么原因,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老兄,设置这个电路和接地保护真是该打PP,55KW的使用2.5地线,姑且不说地线粗细问题,问题是2.5地线烧断,保护电路居然不动作!!要是人摸到电机外壳,后果会怎样?建议你还是好好检查一下整套电路的合理性。

网友B:
请问在现场是否有人烧电焊?电焊如果接地不好的话就会通过电机的地线回地,我在现场已经被烧了好几根了

网友C:
同意3楼的  我也碰到过

网友D:
是不是没装漏电开关,接地线又当零用。

网友E:
现场有人用电焊机,把地线当零线用,把我的6方的接地线都烧红了

网友F:
仔细看看线路吧!出了事很残酷的!

网友G:
我也遇到过氩弧焊母栈线接触不良导致地线起火!!!!!!!!!

网友H:
接地还是要做好的
地线也不能忽视
地线烧的原因楼上几位回复的很清楚!
看样也不止我一个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I:
今天学习了点东西。受教了

网友J:
同意以上看法

网友K:
小笨熊,你就是个垃圾

网友L:
线太细了吧。我们都是专用的地桩子,每根100多元。单独接地要求25平方以上,灌区等电位连接35平方以上

网友M:
呵呵,学到了,下次我也要注意了。

网友N:
在设备需要焊接作业时,电焊机焊把地线必须与设备连接牢靠。否则将烧设备的地线。

网友O(2011-11-01):
终于明白了  害得我都换两次电机线了  确实都使用了电焊机  把我的0.75kw电机上的1.5平方的铜线都烧了  地线烧的最严重  都和相线短路了
每天进步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