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3):
其实就是一个控制仪报警输出信号到报警器和固体继电器,继电器二极管通路后主线路通电。就这么一个电路怎么要两个固体继电器并联着用呢?麻烦解答下

网友A:
增加输出的容量。

网友B:
固态继电器的并联驱动就是为了增容,提高带载能力。相当于接触器的触点并联使用的道理一样。

网友C:
输入输出都并联这个叫扩流!

网友D:
三楼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