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 FP1—C40

楼主(2011-05-03):
请用松下PLC FP1—C40实现以下两种方式:
(1)全亮1s后全灭,如此循环。(2)第1盏亮完,保持前面的灯亮,接着第2盏灯也跟着亮,间隔1S,逐次这样一直亮下去,直到8盏灯亮完为止。
注:本人是初学,请大家帮助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怎么还在用FP1的机型?早就不生产了的,现在有很指令都和这种不兼容。
你说的这种编程方式,在书上有大把的例子,何必一定要在这里叫别人写呢?即然是想学习,那就要有学习的精神,而不是拿来主意,这样无助于你的学习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用松下PLC FP1—C40实现以下两种方式:
(1)全亮1s后全灭,如此循环。(2)第1盏亮完,保持前面的灯亮,接着第2盏灯也跟着亮,间隔1S,逐次这样一直亮下去,直到8盏灯亮完为止。
注:本人是初学,请大家帮助解答,不胜感激

看错了楼主的要求了……我将程序要求2写成了循环点亮8盏灯了,不过相信这一小bug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本人也是初学松下,因此不对之处请多指正。

使用的软件版本为FPWin GR 2.91
仿真使用的机型为FP2,因为仿真不支持FP1这种早期机型,程序中所使用的指令均被FP1机型支持,这一点请放心。

传点图片累死人了,看来论坛对于FireFox还是支持的不好。

为了避免初学者打程序的劳累,我将程序也一并附上,松下的软件使用起来实在累人啊,看来我还是需要首先研读一下GR软件的使用手册。

网友B:
论坛的系统与FireFox的主持真是烂透了,回帖中图片带附件就无法传上来……

传了多次,还是无法传,难道论坛有审核机制?

算了,看来楼主你只能自己码程序了。

网友C:
又是作业?

网友D:
初学的能不能看懂这个程序还是个问题  呵呵

网友A:
如果习惯了用GX Developer或者是CX-Programmer等软件,再用FPWIN GR是有所不同的了。最不同的是如果用指令方式编程那就完全不一样,我也记不得这些东西,但梯形图我认为要比GX Developer好用得多,可以随便用,也可以随时在线编辑,对于在线编辑这一块,FPWIN GR在所有的PLC软件里是做得最理想的了,修改后点《PG转换》就搞定。基本上就1S钟的事。刚开始我也是不习惯用FPWIN GR软件,现在也习惯了,反而感觉不错。象GX Developer软件,我就习惯用语句表编写民,梯形图特别不好用(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这段时间我用信捷Thinget-XCPPro,基本上也是和GX Developer差不多,出了错很难返回。
也都是在线编辑修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