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4):
我现场了解到一用户,有7个分表,五个表用150/5互感器,一个75/5互感器,一个30-80A直通表,查负载电流其中一个高峰有150A,其它在30--70A左右,连续抄表和市电电力公司对比,误差在5%,而在某一天,负载轻总用电量在1000度时误差高达10%,请问高手是何原因?多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电流变小,互感器误差较大。我也不太肯定。所以我会跟踪学习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希望有高手出现。

网友C:
楼主,详细说明一下,也好帮你分析,是上偏差还是下偏差。

网友D:
不知你的分表是集中接在总配处还是分别接于各用户的进线处。如果接在各用户的进线处就是考虑总表与各分表间的线路损耗。
总计量与各分表合计计量不平衡有以下几点原因:
1、总表与各分表间的线损(线路损耗+接头损耗)
2、各分表自耗电不计入各分表的
3、互感器比变不合适、互感器和电度表精度不够(供电局要求计量精度0.2级,一般自己使用的0.5级)
4、抄表时间间隔差
5、如果总表是高压计量的,则变压器损耗是计入总表不计入各分表的。

网友E:
没遇到过,学习一下。

楼主:
多谢大家,我认为接错线不可能,如接错线就不止5%了,是下偏差,比市电少三千多度,表是全部接在一个输出柜,供电局也是低压计量,表是2级,互感器是0.5级。时间差也应小,因为用电低谷(下班时间)抄表,线损也不会那么大,输出柜就在计量柜二三米远。电表互感器都是换了新的不久。是不是供电局的表是正偏差啊?

网友F:
学习了,继续跟踪。。。。

网友A:
我认为大电流的互感器用到用到小电流时感应能力会降低很多。

网友G:
正常现象。。。  是不是有个别的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