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4):
请教下各位大侠,我用了个西门子触摸屏,在触摸屏上设置了一些控制参数,但是,每次断电后,重新启动之后,触摸屏上的参数就丢失了,请问下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呢??  望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不是触摸屏  应该是PLC没有设置掉电保持

网友B:
数据是存到PLC上的;

网友C:
PLC应该都含有永久存储器的。假如你用触摸屏和PLC链接的话,不应该有那个问题的。请具体说明你的控制方案。

网友D:
触摸屏没问题

网友E:
PLC没问题,你的数据可以留在PLC的断电保持区啊

楼主:
控制工况是这样的,我控制的水厂滤池阀门,根据水管的压力来实时调整开启和关闭某个阀门,所以我在采集压力的时候就是在触摸屏上设置的压力参数,等第二天来开启的时候,不能开启,检查发现,触摸屏上设置的数据全部为0咯,不知道怎么解决??、不可能要我每次掉电后,都重新再设置吧,头疼。。

网友F:
换plc电池卡

楼主:
300的PLC没有电池吧???

网友G:
问题应该在plc或者plc的程序中。

网友F:
引用 楼主:
300的PLC没有电池吧???
300我不知道,200应该是电池卡的事,我出差见过这个毛病  不过是老工程师说应该是要换电池卡

网友H(2011-08-25):
plc有个断电保持存储区,还有就是plc上的电池没电了也会这样,数据存储和人机没什么关系啊

网友I:
楼主  不知道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这个问题我也在弄,如果是300的我不太清楚,我在搞200的,触摸屏断电后重新上电数据为“0”那是PLC的问题,你在触摸屏上写数据其实是给PLC的内存写数据,如果你没给内存地址做断电保持的话,在你断电后重新上电,内存数据就归“0”了

网友J:
200的PLC数据不写在掉电保持区内至少可以保持7天.其实其它区域也是可以设置为掉电保持的

网友I:
很同意楼上的观点啊,虽然现在我在玩西门子的,不过和以前玩的OMRON相比较,觉得日式的编程逻辑比欧式的清晰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