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4):
我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想学习PLC,但现在对PLC不是很了解,想买一个二手的三菱或西门子S7-200系列来学习,希望前辈些能帮我一下,买哪种型号适合初学者?在学习过程中要注意点什么? 还有以后多多指导我,我QQ513958935 谢谢哦

网友A:
三菱的FX系列的,可以先用个FX1N的学习下

网友B:
三菱的好上手

楼主:
FX1N的二手的价格如何,都说三菱的好上手?

网友C:
FX1N的好似都不产了,最近三菱的价格在上涨,不过1K的样子应该可以弄个最小的 呵呵
三菱还是比较好上手的

网友D:
不推荐自己花钱买实际的PLC来学习,再说,FX1N系列的,都已经停产了。你还是用电脑吧,三菱有专门的在电脑运行的模拟仿真软件和对应的教学软件的。

西门子的S7-200的,也是属于低端的产品,推荐学习门子的,就从300/400的学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