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4):
如题,如何用PLC控制伺服实现自动转速调节?
使用伺服电机控制一叶片泵,需要根据设定值进行调节,使管路输出压力恒定。
目标值用PLC设定,拟 用PLC使用DA模块对伺服进行转速控制,管路的压力采用压力传感器进行测量,构成闭环控制。对精度要求较高。
现在想到的解决方法:用PLC对现场管路压力一直进行比较,然后调节DA输出,可觉得这样似乎不太好。
请教有没有什么较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朋友,私服好像是通过脉冲控制的。我不知道你用DA模块做什么用的?

楼主:
伺服要看你什么模式下运行了,速度模式下可以用4-20MA 或0-10V控制的。

网友B:
这个可能要用到PID,伺服一般有三种控制方式,位置,速度,转矩!两个方面做咨询吧,PLC和伺服方面都要做详细的了解才可以!

网友C:
为什么不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