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5-04):
一台台安变频器N2用来驱动1.5KW的电机,负载是减速机带动小车在轨道上往返运行,不定时的打出OCC,OCR,电机及减速机已经更换,是否需要更换变频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把六路驱动的电解电容换新的既好。
35V(50V) 47UF   25V 220UF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